关于优派19液晶显示器的故障

楼主(2009-09-07):
优派19液晶,不接主机,开机黑屏,电源指示灯亮绿色,持续亮几秒钟以后绿灯不停的闪。求思路。电源12V 5V正常。

网友:
屏线
高压条
灯管

网友:
如果供电正常。可能是驱动板上的程序的问题。如果能写最好。不行换一个通用驱动板上去试一下。

网友:
你只说了不接信号的情况 那接信号是什么样子

网友:
tcon接口换不了板  插下单片机

网友:
检查一下高压部分的保险和功率管

网友:
驱动板上去试一下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程序的问题 重新刷下

网友:
接主机检查,查电源供电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接上或者不接主机,电源都是闪绿色的灯,不是狂闪。是一下一下的闪。而且按开关键不起作用 只能拔电源。一体板上的电压和驱动板上的电压都正常。求思路

网友:
如果高压板的功率管没坏重写一下MCU看

网友:
有重新写MCU的教程吗 求链接

网友:
程序问题。楼上几个说换板试的都是高手。通用板如何点这个屏!!!这样的机器有ACER    AOC等一大批。没有原厂板写不了程序就得扔了。

网友:
請問一下,U4是不是 A1117 3.3V的,如果是換看看,上次換過一台有點記不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