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GA-8I945P-G-Rh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09-07):
我有一块GA-8I945P-G-RH主板,开始跑C1,后来查到系统总线偏低怀疑I\O问题,然后换了一个I\O不带GB后, 开机出现不复位测量各组电压和时钟输出都正常 ,怀疑I\O不对, 手上没有一样I\O客户急要 只好换回原来的I\O复原故障给客户,当换回原来的I\O后出现故障和刚换不带GB的I\O一样不复位。I\O型号是IT8712F-A  小弟已无思路 还望大家指点             在线等待

网友:
I/O不能代换哦.

网友:
这下子要好好的记得哦,技嘉的I/O可不是可以随便换的.一定要同型号,这下子可能也把SB挂了.

网友:
你换到I/O应该是好的,再技嘉板上是不合适的,技嘉到一定要用原装到-GB

网友:
间题还是解决不了!!!!!!!!!

网友:
技嘉的IO跟华硕的开机芯片一样,都是专用的,不能带换,一定要用型号都一样的才可以换

网友(2009-12-08):
技嘉主板的I/O后面都有GB的那是技嘉专用的不能乱换的。。

网友:
不跑内存不要换IO,要先刷BIOS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