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英8K800L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拿掉cpu可以开机
会员184878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9-09-07):
大家好 各位师傅们好 我是新手 刚拿起万用表和烙铁 给各位添麻烦了
请师傅们 能详细一点尽量详细一点 我想通过这块板入门

磐英8K800L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拿掉cpu可以不停的转
我的水平是 我知道这块板短路了 而且好像是cpu供电部分短路 但是不知道如何查 那些东西是关着这部分供电的
谢谢大家
谢谢各位师父

会员184878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要等15分钟以后才能重新编辑 心急等不了了 再回复一下自己补充补充
电源是好的  cpu也是好的

网友:
楼主你知道什么是CMOS管吗?你认识板上的所有零件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mos管似认识又不认识 上面的零件和工作原理 还有跑线路都不懂 请各位师父们千万别泼我冷水 我已经下定决心学习主板维修 笔记本维修了 我今年30多了 孩子马上就出生了  现在和以后的压力都很大 我真的想突破装系统打价格战的被动局面 掌握一门真正的技术 下决心了  志在必得 但现在的情况 出去学习已经不现实  再说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出去学习 也学不到东西 我想先在论坛里摸一摸路子 入门就可以了 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很想找你们其中的师父学习去
在此 先给大家问个好 要是论坛有啥需要支持的 学生一定尽力而为
现在的工具已经大部分弄齐了 热风枪 可调变压器 烙铁 等
以前买的风枪 一直放在家里 晚上回来练习拆焊 想再买一个热风枪放在柜台上白天没事的时候也练 买两个检测卡 笔记本和台式机都要 其他的工具也希望师父们帮我推荐一下 我都不知道买什么 确实是新手 需要什么都不知道的  论坛新手工具套装我基本上都有了 所以 套装不适合我

网友:
真是太兴奋了 开机风扇转一下然后自动断电问题 竟然让我自己搞定了
虽然技术含量不高 但确实太有成就感了
发图给各位师父们看看
原来在这个主板的背面 有一条线模模糊糊的有点变色 仔细一看 断开了 也不知道这条线是哪到哪的 先跑上根线看看 一看 惊喜来了 加上cpu也不自动关机了 这个论坛太神了 师父们还没回帖 我就搞定了

网友:
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,等下我发个图上来看看,还有,楼主和经历和我有点类似啊,加我QQ,一起学习吧,我的QQ:1218281
TEL:15177849277

网友:
看看12V供电管有没有被击穿的

网友: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拿掉cpu也是一样 强开机依旧如此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41868-1-1.html

这是我发的贴子

网友:
12v 5v 3.3v统统正常 今天上午找来内存和显卡 开机 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