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到我差点吐血的TCL C600

楼主(2009-09-07):
TCL C600 SIS南北桥
本来短路修好了,试机一天都没问题。于是叫同行拿回去,后来同行来到一开机像是死机了!(我也不知是不是死机,修了几天我都严重打击了
反正现在是一点思路都没有 )
现在故障是开机画面显示CPU 、内存、BIOS 版本就不动了,不读硬盘,不读光驱、键盘也用不了。
换过 VCO 电压控制芯片,因不读硬盘,不读光驱,更换过南桥,后来干脆北桥也换了还是不成。当然CPU、内存、键盘都换过,也去了外备。唉,不甘心啊,现在想刷过BIOS试下可惜在论坛上找不到
小弟没思路,明天下午还搞不定就交给同行了,唉。各位新手、高手、专家、版主都给脸说几句吧,谢谢了。那位有这TCL C600的BIOS上传来也可以,卖给我也可以。QQ438366482
希望不是键盘的控制IC H8有问题(有资料),这个有问题那就真的晕了,
cpu
芯片

网友:
楼主的本,有点像我前几天遇到的台式主板. 不知道什么原因.电压这些都正常.可以正常显示.
就是一到检测内存就死机.那板还在质保.所以没有搞.主板上没有明显的烧焦现象,我估计是Bios资料丢失了....65%的怀疑.....
故障板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41082-1-1.html

网友:
还没刷BIOS就要吐血了,刷完BIOS还不成你真的会吐血了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台电脑,不能保存时间,每次断电三十秒都要重设,想刷BIOS但又不能肯定

网友:
精正
楼上的兄弟,你可以读BIOS资料出来吗?我那份也读出来,咱们交换试下可以吗?你的QQ是多少,我加你,明天咱们上班读出来试下吧。我求你了

网友:
慢慢来量时钟正常不

网友:
不要着急,慢慢找原因,

网友:
修板子的苦恼啊!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,同行送修的 修完一个所谓的小问题 后面一大堆问题,搞到最后本钱都赚不到! 这个BIOS我没有,但如果以前修短路的话 有没有查过漏掉的电容呢? 有些机器少装电容就会死机

网友:
好的,静静的想一下理清思路。不过短路就烧了一个3V的上管,换了后又烧。根据经验是BST 不正常,很快就搞定了。谁知后来一搞就是几天,一有空就拿出来研究。我修短路的不会拆元件,只用电烧法。

网友:
我也想不要这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