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 不触发

楼主(2009-09-07):
IBM T40
不触发
上电测量,没有VCC3M  VCC5M
测量VCC3M  VCC5M 输出电感对地没有短路,测量VCC5M的上下管G极,VCC3M的两个G极电阻都是400-500左右
插上电,测量MAX1631,有16V输入----5VAL有正常输出------SHOWDON电压3.3V-----VCC5M_ON电压1V,偏低。

查图,VCC5M_ON通过一10K电阻R866 接PMH4的VCC5M_ON_PMH4,电阻靠近PMH4一端有3.3,靠近MAX1631一端只有1V。测量电阻阻值正常

更换MAX1631两只,VCC5M_ON电压还是为1V,把MAX1631 7脚 ON5 翘起来,单独接28脚ON3。此时测量VCC5M_ON有3.3V电压。

只要一接上MAX1631的 7脚 ON5,VCC5M_ON就被拉低为1V左右,更换过两只MAX1631,均是如此。

求维修思路
谢谢

网友:
你检查了PMH,TB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?如果工作都满足的话,1631换过,控制信号还是偏低的话,可能是负载有短路也可能是滤波电容失容了

网友:
像是有短路啊,奇怪,帮顶

网友:
1631拉低了5MON信号..如果换掉5M对管无效.那是5V后级的问题.此故障在IBM T4系列很常见的故障

网友:
测量VCC5M_ON 对地电阻是五百多

网友:
超简单,滤波电容失容了

网友:
为什么后级会引起开启信号拉低??

网友:
这个信号 我感觉是有后极补偿的,如果没有3 5V出来 这个电压就是这么多,正常的,你还是查为什么电压不出来,如果前段PMH4  工作正常的话 查3V的电容跟 15V的二极管 跟5V电感相连

网友:
这个信号 我感觉是有后极补偿的,如果没有3 5V出来 这个电压就是这么多,正常的,你还是查为什么电压不出来,如果前段PMH4  工作正常的话 查3V的电容跟 15V的二极管 跟5V电感相连
引用 网友A:

波兄的意思是不是查3V 5V  的输出端电容 ;15V和5V输出相连的二极管D32?

网友:
看后面其它的5V电压有没有阻值变小的.好象1631的7脚上的电容空焊也会这样的

网友:
肯定是3、5M产生的电路有问题了,自举升压电路和反馈电路

网友:
同楼主的说法,肯定是5V对地有短路引起的。

网友:
不用看了.绝对是5V有稍短.后级故障,3 V多南桥.5V多为网卡

网友:
5M的供电可能有问题,可以考虑下5M滤波电容,USB供电电容,5V副线圈产生的15V,SECFEB
最好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下5M的建立和跌落波形

网友:
1:请考量PMH4与TOSHIA的工作条件正常也否,我记得我的维修经验IBM的,有一个16V的电压到TOSHIA或者是PMH4在图纸上看了量测一下,这觉得这个是IBM 5VALWAYS&3VALWAYS的通病,坏的地方往往是前级VIN哪边的一个保险丝坏了(前级工作条件正常与否)
2:就是去看是不是有后级的电压有问题导致(如3VALWAYS转网络方面3.3V的电压啊5VALWYS转5VUSB的啊,还有就是3/5VALWASY提供给其它电源芯片吃的电压啊.是不是要吃的哪个电源芯片的后级有问题啊
最后祝你好运了啊!!!

网友:
滤波电容失效

网友:
C511;C322更换一下应该会好了...

网友:
我发现IBM的机器。1.8M的电压爱出问题。有些机没这个电压是不能触发的,VCC1R8M。

网友:
检查下7脚的电容和换下TB试试,看看有无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