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好了一台15联想LCD液晶屏白屏故障

楼主(2009-09-07):
今天修好了一台15联想LCD白屏的故障,开机通电测屏供电为1.5V不正常,正常为3.3V ,此屏为单8屏,用通用板代换后,显示正常.给客户说是主板坏啦,接着查主机供电,12V正常,但5V供电只是3.3V明显不正常,此机是外接12V电源适配器的,12V经常8050SD产生5V ,供电,把电源到主板的插头取下,量5V正常,用5W灯泡接在5V上,5V电压稳定不变,接着查主板,也没看见什么短路的地方,只有接着查电源板,5W灯泡做假负载是不是轻啦,接一个5W,22欧的电阻上去,电压接低到3.3V.又怀疑22欧电阻做负载过重啦,后来想一个办法,把5V供电引到国产通用板的12V供电端,电源也接低啦,那怀疑电源坏啦,因手上没有8050SD,仔细看电路和LM2596-5.0的电路一样,试着用LM2596-5.0代换8050SD,可以代换,修好啦,

网友:
还没见过这样引起白屏的。5V变成3.3V了驱动板也还可以开机,真少见。

网友:
这种主板有两路供电,一路是12V,一路是5,具体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压是开机的,有的按键板的电压就是3.3V,这巧啦,我就遇到啦.修理什么故障都会有.也没什么奇怪的

网友:
经验之谈,记住了,以后多个思路.

网友:
谢谢楼主。我才刚刚起步学。还要很多这样的资料。收藏。并用笔记本计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