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波三拆修19HPC显示器行幅不稳定故障

楼主(2009-09-07):
接收一台19HPC显示器行幅经常收缩,频率很快,有时收缩很轻微,有时很大,先查行幅电路没见到有虚焊的地方,量行幅管TIP122中间电阻,随着行幅变化而抖动,把行幅管拆下不用,此中点电压还是抖动,这说明故障不在行幅控制之前,而在之后,查行供电,1024X768(75HZ)时,是135V,电压也随着行幅的收缩而变抖动.查升压电路,发现升压管的推动管2N9024引脚有油污,欢欢喜喜装新管上去,以为故障排除,(以前修过二次电源不稳,多数换推动管,特别是引脚处有油污的,换后都会解决),换上后,比开始好多啦,升压电路不是原来那么抖动的幅度大,行幅变化也好多啦,几分钟才能看到一次收缩,查行幅度中点电压还是抖动.试着把分辨率降到640X480,后行幅不收缩,现在故障明确啦,应该在行S校正电路,调回原来的分辨率,测行校正前级控制管发现有一只管子电压会变化,拆开一看引脚之间也有油污,是C945,换后故障排除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