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30改高压板问题

楼主(2009-09-07):
T30的
笔记本
背光没有了,以为是灯管的事,拆开之后测量灯管没有问题,问题可能出现在高压板上面,想用个能用的高压板改下,以前没有改过高压板,请教一下各位大哥们谁有改T30的高压板的经验,告诉一下小弟,谢谢!
笔记本

网友:
先排除一下故障啊,你确定是高压板坏了,还有直接测下高压包次绕组是否断线。T30屏线供电保险遇到过很多烧的,先测高压板处电压。最少得有3个电压。要是不够查主板

网友:
哪三组电压呢,从哪里测得啊,如何测量次绕组断线呢?线圈测量有阻值吗?

网友:
故障已经解决,谢谢半导体哥哥的帮助,就是屏线供电保险烧的,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好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