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开机掉电?

楼主(2009-09-07):
今天接到一台华硕老款笔记
开机电流看上去正常
但一上满电流就会自动掉电
请问各位高手应该如何去查?
谢谢!!!
华硕

网友:
没型号 没电流 不知道怎么回答

网友:
华硕的本本经常有这样的现象,望高手指点,小弟们多学习学习。。。

网友:
是ASUS Z9100
好电流上到0.9左右就自动掉电了
望高手指点!
谢谢!!!

网友:
说得不详细,不知道怎么回答

网友:
显卡或CPU脚座虚焊

网友:
cpu电路或显卡

网友:
这样发贴,你会大家都弄蒙的,想帮你都没法儿帮

网友:
都描述不清楚

网友:
把具体型号,祥细原因,写出来,好让高手们帮你会诊一下

网友:
电流上到多少呀。一般是有短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