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显示器不接主机白屏,接主机显示一切正常

楼主(2009-09-07):
一台TCLMF707A纯平显示器不接主机白屏,无任何画面,接主机显示图像一切正常.一般会是什么原因,各位!

网友:
这故障不修也可以,一般客户,只要接电脑能正常显示是不会送修的,有的显示器如金长城1772采用BSC25-0252M的板,换不是原装的包后有可能会出现无信号白屏故障,本来无信号时会出现无信号提示,但换那种做的包后,就会出现无信号情况下白屏,广东的一些组装机也会出现类情况,比如无信号时,一会儿白屏,一会红屏,绿屏,蓝屏这样交替出现.以前遇到过一个网吧六十台都是这种机,网吧老板就这是什么机器,没人上网的机器也耗电,后来从厂家发一比CPU回来,好在这种机CPU是带插座的,不然,够忙的啦.你看看是不是AOC代工的,以前遇到一台这种情况的TCL是代工的,进工厂模式可以调好,在后面几项,具体哪一项里,应该忙,忘记做记录啦.

网友:
现在这行情换CPU不值得了。如果用时正常,达到六小时,就没办法好修了。

网友:
换个数据看一下

网友:
谢谢各位,特别是"天纵科技"的详细解答.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