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1测试卡 跳9A D2

楼主(2009-09-07):
前天接了一台IBMT41本本,原来故障是开机正常,挪动它的时候会黑屏,这个现象估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了。呵呵,显卡虚焊,当我回焊了显卡以后,发现不亮了,测试卡跑9A D2,我怀疑是显卡没做好,于是就柴下来植株再种上去,问题仍然这样。我再换一片新的,故障仍然存在,我不停地试机,这边压压那边焊焊,怀疑过有虚焊可能的芯片都回焊了,问题仍未解决,却发现了一个问题:一拔电开机测试卡跳9A D2,按住开关关电再开,竟然能亮了。。。此时我怀疑板断线的可能,于是问了几个有经验的师傅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,有几个说是我做显卡做不好的可能性比较大,有一个说可能是PCI芯片的问题,此时眼前一亮,折腾了两天竟然从没怀疑过这个芯片。也没有回焊过它。立马就回焊一下,不行,再用BGA机器做一下,最后发现仍然不行。。。我把板洗干净,一个个地按。。。故障率最多的就是PCI芯片。。。拆出来OK。 折腾了两天。。。大家以后注意了,任何的一个芯片虚焊都有可能影响电脑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那最后pci有没有上回去呀

网友:
踩地雷的方法也能修好主板NB

网友:
踩地雷的方法也可以终结经验呀,

网友:
这是楼主专心的结果,我又学到经验了

网友:
不错,又学习了经验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