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3680 求助?

楼主(2009-09-07):
一台ACER 3680
拿来的情况是插上电话就会显示短路
电流5A左右
仔细检查发有两个贴片
看不清型号
在其它板上同样的位置拆下两个同样的东西换上
插上电源头发现不短路了
但触发时发现电流只能上0.3左右就会自动掉电
再开也是同样的情况
请教高手???
掉电

网友:
兄弟我也有一台你一样的问题,你发现是那两个贴片短路啊,我还没查出来啊,

网友:
老大,麻烦你说清楚一点.是电阻还是电容还是二极管我们都不清楚怎么分析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