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T黑屏二次电压也正常

楼主(2009-09-07):
今天接到一台CRT故障是:开机一切都正常过一会儿就黑屏,我测量第二次升压路都正常,其他电压也正常。但是黑屏的时候第二次升压从115V降到90V,升压管,升压二级管,升压电容都换了,问题还是一样 。不知道怎么去搞了,请那位高手指点一 下

网友:
行扫描电路,场电路,场芯片。先查了再说。

网友:
行电路不正常就查行电路,高压包热短路、行激励,黑屏后行场IC电压是否正常等等。

网友:
1)查有无假焊,假焊也会这样
2)查G1 G2 R G B 电压哪个不正常,对比正常显示和不显示时的电压.

网友:
一楼兄弟,你的显示器,查一下场块,在黑屏是不是很烫手,一般场块,视放有问题,用一会就会出问题的,我修到一台方正15的显示器就是这样,用了一会,一下黑屏了,指示灯全闪,开始以为行管发烫,谁知道场块散热块上的温度更烫,是用的9302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