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图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07):
请求各位高手,电路图中的Q16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?多谢了!!

网友:
图太模糊,根本就看不清楚。重新发个清晰的来。

网友:
看不清,重发

网友:
看不清Q16是那个管子  发个大图  清楚一点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(电路图中的Q16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?)您好,请问我怎么才能把电路图变大发上来啊?

网友:
看不清楚,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网友:
但凡耐压600~800V,最大电流3A的管子都可以替代。例如C5027。
来个清晰的。

不够明白?来张标有型号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太感谢您了,论坛里就是有好人!祝好人一生平安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