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A7500B的问题!

楼主(2009-09-07):
KA7500B的问题!图中的KA7500B烧坏了,从外观上能看出烧裂的痕迹。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能引起芯片烧毁的!除了换芯片还要换什么元件。需要从哪部分查起!谢谢了!!

网友:
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能引起芯片烧毁的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凡是电压不正常的情况下都会烧。

需要从哪部分查起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凡是可能坏的地方都要查。

这样答复你满意吗?!!!

有这么多时间搞无用照片上来,为何不看看KA7500B的基本工作原理,量他的关键脚电压值上来,画画具体的图上来?

网友:
辅助电源有问题,输出电压超高。这种电源测量+5VSB是判断不出辅助电源的问题的。因为+5VSB是通过一只7805稳压后输出,从图片上就可以看出来了。
通常是辅助电源初级的小电解失效导致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谢谢您的帮助,修好后我一定回帖致谢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谢谢您的帮助,我已经查过电压了,因为KA7500B已损坏,所有脚无电压,问题没有查清前我更不敢贸然更换新的KA7500B。

网友:
副电源电压升高就会引起KA7500损坏,你先把副电源修好吧

网友:
先辅助电源,特特别是为KA700B供电的那一路。多数供电压是22V,要不你加个17V电压也是可以检查的。

网友:
确认KA7500B损坏,换新后外接12-22伏至12脚和地,测量8、11脚电压,一般为1.4-2.2伏为正常。

网友:
7500B所有脚都没电压,你这是不是辅助电源坏了,一般坏了也有0点几伏的电压的。你测了紫线和绿线的电压没。如果紫线有5V电压,绿线没有的话7500B坏的可能性大。。。

网友:
7500B坏了也不会所有脚一点电压都没吧..应该辅助电源坏了

网友:
“我已经查过电压了,因为KA7500B已损坏,所有脚无电压”
1、检查输入回路,如保险管、整流二极管、滤波大电容等,以上元件如完好,滤波大电容(两个)电压约300大电V。
2、检查辅助电源,辅助电源完好,7500B12脚应有20几伏电压(可将7500B拆下)。
先将辅助电源修好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刚弄个电源  7500b  第12脚正常 第八脚 无输出 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您好,我把回路和辅助电路所有的元件都查过了,居然没有查出问题,7805稳压管也检查了,都没有问题,最后发现电源风扇的正负极接反了!请问,电源风扇的正负极接反了能把KA7500B芯片烧毁吗?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!!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请问,电源风扇的正负极接反了能把KA7500B芯片烧毁吗?现在我不敢把新的KA7500B芯片换上怕再烧毁了,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!!谢谢。

网友:
风扇是接在主变换器的12V输出端的,又不是7500给它提供工作电流,怎么可能导致7500烧掉。
问题的关键还是辅助电源。为了避免再次把7500烧掉,可以暂不安装新元件,把辅助电源修好再说。
1,7805 1脚电压是多少?
2,7500 12脚电压是多少?
若两处均无电压,那就是辅助电源已经挂了。辅助电源没几个元件,仔细检查检查。另外辅助电源初级的小容量电解电容,直接更换之,烧掉7500基本上是因为此电容器在作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