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主板书籍-(主板维修技巧50招)

楼主(2009-09-07):
需要的看看
主板维修
技巧
文件

网友:
先学好基本功再说,资料是很多,但是都没消化。

网友:
我也有同感,资料下载的再多不消化也等没下,还是先练好基本功及基础理论现说

网友:
哈哈,资料要多看,手要多动,才能提高维修水平啊!

网友:
看名字50招,以为是技巧呢,如果是,那就是利用你所举的例子,可以举一反三,可是你所写的都是一些维修实例而已。
随便看了几例,谈一下想法:
第17例,开始I/O的型号都写错了,后来说因为测量到83627的67脚没有3.3V电压,所以判断是南桥没有得到待机电压。而实际遇到这种不开机的问题,应该首先测量的是待机电压,而不是I/O的工作条件,如果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了,这时83627的67脚没有3.3V电压的话,就要断开它和南桥的联系,如果这个线上有电压,为I/O损坏,如果还没有,就是南桥挂了。
第22例,维修的精神可嘉,不修好这个主板我就再不做这行了!!!可是做法却有点。。。,为了处理一个3.3V短路问题,把主板上除了CPU供电的IC外所有的大于四脚的元件全拆下来?这不等于自己买了元件重新组装一块主板了?而且看前面的例子,笔者似乎是没有BAG设备的,只用一个850的风枪就能做NF单桥?
所以,我看这个不应该叫50招,应该叫《主板维修实例50例》恰当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