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显示器&电源&液晶电视]
WES.COM-1772EQ纯平灯亮不显示

楼主(2009-09-07):
显示器接通电源,按下开关后,电源显示灯亮,无高压起振,黑屏,遂判断电源电路能够基本工作,故障发生在行电路。

折机通电后用万用表检测电源电路的各个输出电压,测得电压为正常,接下来测行输出管集电极的电压为51。9V,集电极电压明显偏低,正常的电压通常在100-104V之间变化,接下来再测行输出管基极电压为0V,显示器正常工作时,基极电压通常在0。1-0。2V之间,由此判断行推动电路出了故障.

接下来测行推动变压器的前级第一脚供电脚,测得电压为27。7V,电压值正常,再测前级第二脚的电压,测得电压为4V,电压值明显不正常,遂判断故障发生在行推动变压器的前级或行推动变压器本身.

断电后,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检测行推动管,各引脚间正向阻值为462,反向为无穷大,测得行推动管为正常。接下来再测行推动变压器,测得变压器前级线圈内部开路,更换行推动变压器后,通电开机显示图像,但是显示器图像的行幅比较窄,虽能够进行调节,但是屏幕不能调到满屏状态,说明显示器内部还存在故障。

接下来再测量二次电源升压后的电压,整流二极管后面,测得电压为50V,说明二次电源升压功能降低,断电后,用二极管挡测量二次电源的调整管,测得调整管的反向阻值过小,正常应为无穷大,拆下测量还是如此,遂判断调整管性能下降,不能正常工作,拆下二次电源调整管后,检测S极对地电阻的阻值,发现阻值为835欧,过大,比实际阻值15欧要大得多。

更换调整管和S极对地电阻后再次通电试机,显示器画面恢复正常,至此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“更换调整管和S极对地电阻后再次通电试机,显示器画面恢复正常,至此故障排除。”
楼主,恢复正常后,测量一下行输出管B极电压。是在0。1-0。2V之间,还是一个负零点几伏的电压。

网友:
基极电压是没有负电压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