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IBM R60I 开机无显求助

楼主(2009-09-07):
一台R60I的机器,945GM的北桥,目前的故障是开机无显
测各路供电均有,CPURST也有。电流到0.58左右,CPU也更换过,插IBM诊断卡跑00。
之前也碰到过几台T61的机器,类似的故障现象,但都没有能够解决。
不知道哪位修IBM机的高手是否可以分享下维修此类故障的经验。
cpu

网友:
你各电压都正常的话,你只有压桥开机试一下看看来

网友:
跑00 CPU根本都没有工作嘛. .检查CPU供电电路 CPU旁边的电容,场管.电感,这些电压都正常.如果都正常还不能开机,刷BLOS试试.

网友:
这种情况90%是桥的问题,不防重做试试。

网友:
先检查外围零件,电压再动桥

网友:
不敢贸然做桥,刚好收到另外一台R60的机器,明天把BIOS交换下试试。
收到的这台机器一直报0185错,放电,LOAD DEFAULT都没有用

网友:
R60I这机器问题挺多..你打一下CPU到北桥的线...这机器北桥下面很容易断线......而且经常会断3根以上的线......

网友:
机器还是没有搞定,打CPU假负载的数据线,其中一根线的值与其他值不一样,取下北桥再量,那根线依然是同样的值。顺便打了一下DMI16根线的值,没有发现异常,更换上北桥后,故障现象相同。
压南桥,电流有上升,更换南桥后,故障情况依旧。
更换时钟芯片,情况未有变化。
另外,之前一台R60报0185错的,更换网卡芯片后问题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