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击主板不通电

楼主(2009-09-07):
雷击主板不通电,拿下主板来看没有烧黑的痕迹.请问高手门碰到这种情况怎样维修.

网友:
用手摸一下,网卡发烫不,首先雷击先击网卡,把网卡吹了,用集成的就可以了,如果还不开机,那么南桥挂了,

网友:
首先拿下网卡!!不行就是南桥,!!!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先查供电的对地电阻,看看这个是不是能修好。

网友:
雷击一般不会烧毁开机电路吗?新手

网友:
网卡芯片 南桥都查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量3vsb的对地阻值,有些有几十欧,有些完全短路,有几十欧的一般可以上电,此时触摸网卡芯片,通常会发烫。完全短路的卸下网卡芯片再量3vsb,看还是否短路。阻值正常的话就好了,如果还是短路那南桥就挂了。

网友:
拆网卡!!!!量有没有供电对地短路的

网友:
先把网卡取,了看看PCIA14脚的对地阻值,短路没有,短路了南桥挂的可能性就大了

网友:
先把网卡取了,在测USB阻值,看有没有短路,如果短了就是南桥挂了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!!!

盱眙桂林 -4 不遵守版规

网友:
网线相当于天线了 最有可能被击穿 不过要不没插网线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8楼的大哥   3vsb是什么意思? 我是刚学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用集成的就可以了? 这是什么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