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空焊怎么办?

楼主(2009-09-07):
我新手,南桥空焊.用手按住可以开机.放手后可以使用.使用后关机再开又点不亮.
按下南桥又可以了,重复使用.关机就不行了,我只有一个850风枪,如何解决.GGMM....
点不亮

网友:
当然是加焊了

网友:
技格到家的话,一把风枪上焊南桥还是可以的!!!有一定的风险!!

网友:
850焊枪是不行的
风量小出风口小
桥受热不均匀是焊不透桥的
如果没有加热台的话
建议用质量好风量的一点的风枪
2310就不错
我正在用
加焊是温度最好不要超过300C

网友:
INTEL的桥很容做坏。做的时候要调好温度。

网友:
加助焊剂,用风枪从板下面吹,南桥可以动了,就停吹。成不成看个人手法了。

网友:
把风枪头卸掉!温度高点没事!400左右就行,但是风速要小!均匀受热!但是千万别用手碰到南桥!

网友:
我加焊一般都小心的把桥动一下

网友:
加焊一下不就可以了吗/ OK

网友:
下面加温,上面风枪加焊.

网友:
如果不加焊的话
就在上面压个十斤重的石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