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金士顿512M双面报BIOS错

楼主(2009-09-07):
用HY512带金士顿512报主板BIOS错,
不带则正常,换过内存BIOS了,没用
那位兄弟见过请指点
谢谢

网友:
内存BIOS供电 。线路。正常吗? 还有这两条子是否兼容?

网友:
呵呵,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我的原因是更换的颗粒和原来的颗粒位数不同,容量不同,出现过这个报错信息。

网友:
我换了一条KINGMAX256的带没事。
但报全错

网友:
不兼容。如果两条内存参数一样,建议刷相同的SPD

网友:
在CMOS中将spd模式改为人工设置.并设为主板和内存支持的频率.如DDR333...或DDRII的533、667等,试试。

网友:
可能是芯片A线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