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好一7300卡

楼主(2009-09-08):
改卡不显示,C1来回跑,然后FF,重起,用手拿纸用力压GPU,开机,能显示大花,重做GPU,显示大花,测GP电压正常,测显存电压,哈。。没有。换显存供电上下MOS管/70N30,试机,涛声以旧,再换显存供电IC/APW7120,没有IC,查资料和RT9214脚位定义一样,找一个换上,外生打手机筒,照舅。(现在没灯笼卖)没法呀,查电路,测得些IC没有VCC电压,找不到电压来源,查资料此IC5V/12V都可以工作。找来5V接上,还是不显示,换回原装IC,再试,OK。IC不能通用

网友:
这个结果看上去怪怪的,这个卡是32位的?c区怎么没有结果?

网友:
纠正下 楼主  的观点
apw7120和rt9214  电路引脚  功能完全一样

你换上去的  apw  芯片(rt9214)可能是坏的

网友:
PCI-E 没有32位的卡吧? 这个结果如果不是屏蔽的就是还没修好 或者 不小心屏蔽了 测下数据写写可以不 然后写下怎么屏蔽的吧 我还不会屏蔽呢 谢谢!~~~~~~非常感谢

网友:
这个卡是共享256M卡
没写多少位

网友:
也。。图2中用的是什么工具啊 俺们还没见过呢。

网友:
红外线测温仪

网友:
楼主好像只会换东西,换了这个不行换那个,还好拉,显卡也就那点东西了

网友:
楼主好像只会换东西,换了这个不行换那个,还好拉,显卡也就那点东西了
引用 网友A:

你的头像太色了~~~

PS:修卡必须要懂原理,要不出来新卡是没法修的

网友:
LZ的5V是用飞线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