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hk350-11ap 问题疑惑

楼主(2009-09-08):
今天修一块航嘉电源,保险烧断了。检查发现两个电阻太近短路了。处理后通电,又烧保险。检查整流滤波部分没问题,摸到这个变压器发热严重。拆下测量如图。请问这个变压器是否损坏。如果不是,又是哪的故障。谁有这款电源的图纸啊。

网友:
谁能帮我找找故障,或是图纸

网友:
我遇到类似的问题,就是辅助电源5V的稳压二极管击穿。变压器发热 正说明它的负载重而发热,一般变压器没坏,仔细检查一下辅助电源两组整流二极管  稳压管或7805  滤波电容等是否击穿。

网友:
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,很有可能是初级短路,找一个旧的ATX电源拆一个即可。

网友:
航嘉的图纸少啊!我碰到一个烧了贴片电阻的又和找到的图不一样的。
IR14,100欧改150欧,IR4,1.5K改2.7k,IR6,100k改39 K,IC6,1UF改0.1U,小三极管基极加并5.1K。

网友:
只要一接通220 交流电 就烧保险,很快的。变压器就开始发热了。如果是负载重发热的话没这么严重吧

网友:
航嘉电源多用贴片电阻,烧了看不清数值,换对了没有,而且烧保险大三极管(5027),(3203,5344)小三极管一般都会坏,查了没有?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整流桥坏了 。虑波大电容坏了。你把后及的功率管拆掉在测试就知道是那的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