漫步者R201T维修一例

楼主(2009-09-08):
本人从来没有维修过音响。近日朋友拿来一台几年前买的漫步者R201T北美版,故障是一个卫星音箱没有声音。这个音箱是我当时帮忙买的,只好做做售后了。
不管懂不懂,拆开看看先。拆开才知道原来有源音箱的结构是如此简单:两个utc2030,一个st的TDA2030(低音炮用好点的),一个4558,一个变压器,整流、滤波,若干电阻电容,两个可调电位器,这样就值100多块钱了。低音炮正常就不用管了。找到TDA2030的pdf,对比针脚,测量电压,供电正常。输出端用直流档测不出,用交流档测出低电压,但有波动。这种音箱的好处就是两个声道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,对比电压就可以知道问题。但查来查去,好像都是一样的,就是没有声音。
测量的时候一不小心,把一个2030的两个脚短接了,马上“嘭”的一声,炸掉了一块塑料。完了,手头没有备件,而且坏掉的这个2030是正常的那个,越修越坏了。我认定另一个2030也是烧掉了,就没有交叉试验。过两天买了几个拆机的TDA2030换了2个上去,错杀的那个有声音了,但原来哑的那边还是没有声音。不可能买了个坏的吧?对比电压,基本都是一样,但这种测量方法应该不正确的。马上搜索漫步者的电路图,图就没有找到,公版的倒是有。对比电路图,简单的很,除了这个ic就没有什么好检测了。再次测量,按网上的方法,用螺丝刀触碰输入端,两边声道都有声音,证明2030是正常工作的。那就是输入信号源的问题了。跑电路,一下就跑到了音量控制电位器。这是一个10k的可调电阻,没有声音的那边阻值无限大。估计是触点氧化了,马上祭出万试万灵的WD40。用完后再测阻值,通了!而且短路了!两个声道间的阻值变成10欧,经过电位器的阻值当然也是不正常。看来电位器完蛋了。通电试试,果然声音变成瓮声瓮气的,不过两个喇叭都有声音了。有空再去配个好的电位器吧。
这篇文章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不过如果我早点看到莫名之前写的文章,一早注意这个电位器,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希望大家引以为戒。

网友:
我的和你那故障一样,是2030坏了一个.

网友:
呵呵呵,一般都是2030坏的多哦,电位器很少的

网友:
我的习惯动作:先转动电位器,仔细听下两边的“沙沙”声。。。也可用表笔触碰输入端。
然后交换左右声道功放集成电路的输入脚的信号,
很容易知道是功放还是前置的问题。

电位器坏(开路、接触不好)的概率比电路坏的大的多。
电位器短路的我还没遇到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短路应该是wd40造成的,后来我把电位器焊下来,可能温度升高蒸发了部分润滑剂,阻止恢复了,但还是有一个声道不正常。
我的问题就是步骤不正确,跑了弯路。

网友:
电位器在几年后坏的多。

网友(2009-11-03):
谁说电位器坏得很少?创新SW320仅有的两套电位器全坏。都换过。在线控上的那个很容易坏。

网友(2009-12-08):
我修过好几个这样的音箱都是这样的问题。呵呵

网友(2010-01-19):
我还没遇到过   在这学习一下以后注意了

网友:
还是用缝纫机油好。没有短路的情况。

网友:
感觉2030很容易烧!

网友(2010-04-15):
其实现在电脑多了,音源很容易解决。
用播放器循环播放一首MP3,然后用一个双端3.5mm插头接出信号,接好地线之后就从输入开始一个一个的往后查,这样的好处是对于一些失真较大的功放也容易查找故障区域。

另外,大只佬你的手太抖了,以后真的不要带高压作业.........

网友:
坏电位器的居多,国产的电位器的确不耐用,用手拿改锥碰电位器的中心头喇叭有低频交流声说明功放没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