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AOC915SW液晶电源板啊

楼主(2009-09-08):
一AOC915SW的液晶显示器,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,拆开后发现电源IC是SG5841JZF,第7脚相连的二极管击穿,6脚的一电阻烧得认不出是多少的了,还有就是那个NEC K3115场管击穿,哪位高手有没有相同的板,看看那个标识为R818的电阻是多大的,看过5841通用的电路,不清楚该用多少的,谢谢

网友:
应当是1K的电阻

网友:
上不了图,晕,不是故意的

网友:
应该是2K的

网友:
换了电源IC,和K311%电阻用的是1K的,现在已正常使用,谢谢各位的赐教。真心感谢,但不知哪们可以给我说下,怎么发图片上来啊?

网友(2009-12-23):
我今天遇到一台,R818也烧糊了

网友:
今天找朋友拿了个料板,看了R818是101,100欧姆的
希望能帮到后面的人

网友(2010-03-16):
我有AOC915SW的电源板和驱动板图片,如何上传?

网友:
原来有高级选项,点上后就能上传图片了.这是AOC915SW的电源板和驱动板

网友:
传了半天,看来白传了,是否有限制?

网友:
有6套915SW拆机驱动板,电源板,有需要可以联系,也可以帮你看上面的元件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