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拿掉cpu也是一样 强开机依旧如此

楼主(2009-09-08):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拿掉cpu也是一样 强开机依旧如此
一块品牌机的老主板,原来是用来开税票的,主板上面好多地方都用AB胶封死了的,拆下来后,弄掉上面的胶(粘得异常牢固),检测发现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,主板检测卡插上去,有显示。 拿掉cpu情况也是一样。短接黑线和绿线强开机情况依旧,请问应该如何入手?

补充:CPU风扇转一下就停,主板指示灯亮,电源风扇在转

网友A:
这是最常见是故障了!!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!!用万用表打ATX20PIN阻值!!只能这样给楼主说了!!楼主要是实再不会请送修吧!!!

网友:
这种板没有送修的价值了,楼主自己倒腾他倒腾吧,我也是近来学主板维修的,很多东西还不懂呢。

网友:
这是最常见是故障了!!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!!用万用表打ATX20PIN阻值!!只能这样给楼主说了!!楼主要是实再不会请送修吧!!!
引用 网友A:

用万用表打ATX20PIN阻值,
橙线、红线、黄线、紫线、灰线、绿线的对地阻值,都是在300到1000左右晃动,似乎没有明显的短路啊

网友:
今天我修了一块,故障一样的,最后查出来,是南桥烧了一个洞.直接就丢一边去了.

网友:
接显示器有显示吗?如果遥话就不用管它这是温控电路在起作用.

网友:
这种故障应该是常见的故障吧~!本人也认为是短路,,,,但是具体的短路在哪里本人就不太清楚了,,,,,,,,但是本人认为维修主板一是经验二是代换......本人也是维修菜鸟?不过前段时间乱得乱弄也搞好了几块...主板上本人认为最容易坏的地方一是IO二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有内存供电还有显卡供电,至于怎么判断本人只知道如果有芯片就代换,还有测这个芯片的对地值测跟好的对比,别的就不知道了.除非是明显的短路.

网友:
开机电路存在短路 先打ATX20阻值 看哪个短路

网友:
把CPU的4针供电拿掉,再试

网友:
量各关键点电压短路没有,量桥周围的电容对地没有?

网友:
CPU供电电路 检查CPU旁边场管 电容  电感. 主要检测上下管.有无损坏.有换之.

网友:
CPU风扇转一下就停,而电源风扇却一直在转,似乎不是短路保护的情况,你说检测卡有显示是什么意思?能正常显示代码吗?如果确认CPU风扇是好的,那就从CPU供电、北桥供电、风扇控制开始查一下吧!

网友:
是的。似乎不是短路性故障,因为你的电源一直在转,没有保护。只是CPU风扇转一下停了,你测一下CPU供电,及各供电。看正常不,或者你把CPU风扇插头调一下位置,插到主板别的地方,试一下。。

网友:
都是经验啊!!!

网友:
看你板子上还跑码的;;不是短路‘’你要看一下CPU风扇是不是好的··

网友:
主板检测卡跑不跑码

网友:
主板检测卡跑不跑码
引用 网友B:

显示FFFF,不跑码,只是有FFFF显示而已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  你换个电源测试一下   我上次网吧的机器就是这个故障   一个劲的倒蹬主板  但是到最后确是电源挂了
引用 网友C:

电源用到其它主板上面是完全正常的

网友:
CPU风扇转一下就停,而电源风扇却一直在转,似乎不是短路保护的情况,你说检测卡有显示是什么意思?能正常显示代码吗?如果确认CPU风扇是好的,那就从CPU供电、北桥供电、风扇控制开始查一下吧!
引用 网友D:

谢谢你的指点, 我再研究一番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哥,这是一块奔三的板,压根就没有12v的四口供电。

网友:
放电试试,coms跳线是否跳错了。

网友:
方法很多啊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查一下供电管可有短路的

网友:
南桥挂了!!!

网友:
你看一下是不是电源有问题,还有cpu也换一下个看一下。

网友:
把CPU的4针供电拿掉,再试
引用 网友E:

你维修员的身份咋来的,P3的板哪来的CPU的4针供电.............?

网友:
这样的板不是短路的问题好像是不正常工作就会转几圈不不转了

我认为不是短路的问题

网友:
12V管子看看坏了没 有短路的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的问题....

网友:
看看各个场管的输入输出端有无短路,测一下给南桥供电的场管或1117是否正常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问题  应该是桥吧   后来送修了

网友: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快速检修方法
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,使维修人员无法诊断电脑问题所在.本人检修方法仅共大家参考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,易损坏元件
1`电源二次输出整流管短路.  2`主板电源管.3`电源和主板滤波电容.4`主板电源IC短路.

看你的主板也够老了,462的KT133吧??

我们这样的板子都卖破烂了,这样的板子好像1500+以上都不上去了。

网友:
还是看看电源吧,不像是主板故障。

网友:
供电,复位,时钟,在照楼上方法试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你厉害啊   555555  我就做过这样的事  结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  要不得了

网友:
是370的吗?这个板,开机过程强拔电源很容易充BIOS,我遇到过蛮多都是BIOS不行,其次就是IO!!还有就是楼上有人说这个板没有维修价值,你从哪里看出没有维修价值???你们所谓的价值都是针对游戏玩家或者普通家庭用的吗?这样的板还在用,99%都是公司用的,电脑里面有些软件很重要,换板很麻烦,这样的板,修好能收高价,价值是什么?懂不??

网友:
再说下,CPU风扇转下就停,电源不停,那说明主板没有短路,就当不开机修吧(老机器很多不开机CPU风扇不转的),兄弟你慢慢量,修好宰他!

网友:
把CPU的4针供电拿掉,再试
引用 网友E:

回帖的朋友,还是先看清楚图吧,用SD内存,P3以前的板哪来CPU独立供电啊

网友: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,是正常的,再触发下,看下情况!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了,

网友:
你有IO的话就换个IO吧!我想很大可能是它了。

网友:
这种主板已经没有维修的价格了,我连好使的都卖废板了

网友:
大概像CPU供电不稳定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9# 先行电脑

网友:
有可能,南桥虚焊,得不到PG

网友: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快速检修方法
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,使维修人员无法诊断电脑问题所在.本人检修方法仅共大家参考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,易损坏元件
1`电源二次输出整流管短路.  2`主板电源管.3`电源和主板滤波电 ...
引用 网友F:

370针的,换过CPU也没用,不让CPU也是这样,检测卡OSC灯不亮,ISA槽电压测试点电压正常,
书上说:
OSC   含义:振荡   说明:有ISA槽主振荡信号,空板上电即应常亮

网友(2019-09-17):
风扇转一下就停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3425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