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3NWX颜色偏红,确定程序问题,请问刷机用什么软件?

楼主(2009-09-08):
MCU型号 SE657MRH-LF
编程器用的是论里的那种,用了EasyWriter来试,怎么样都是显示ISP失败
再一看EasyWriter支持的MCU型号,都是NT68开头的,我的SE657好像不在里面,这样是不是就不能刷了

那么刷MCU型号 SE657MRH-LF,三星的943NW,论坛里的编程器到底能不能刷,能的话用哪个软件,请赐教

网友:
楼主是打算用什么驱动板刷?每种不同的板刷机软件都不同的!像你这种建议用你手头的通用板试试

网友:
三星原装驱动板,看了一下飘雪的帖子,看来应该要拆S24C的存储器来刷了,没有用过,不知道论坛卖的编程器能不能用
我手上的编程器就一个论坛送的那种

网友:
你先看菜单颜色正不正常,菜单正常,不换件就可以修好,不要乱换配件防止扩大故障。

网友:
菜单颜色正常,是驱动板问题我换了新的驱动板就好了。
客户已取机走了,换驱动板。

决定要买个580U,虽然换板也有利润,但调货的时间太长,很多客户都受不了

网友:
用MSTAR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