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显示器又来几个批量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08):
最近修了100多个benq的 插电源 按键无反应 量电压 都正常的 以为驱动板坏了 换了一样
再一查 都是有个别的按键轻微漏电 造成的 直接量按键 也不短路的 通电的时候量几个按键 有个别是没有电压的
还有就是dvi接口无效的问题 也是狂多
显示器

网友:
估计这是BENQ又一次给咱们找事做滴!管它呢,拿来修我们就收钱

网友:
明基的按键确有质量不好的

网友:
是的哦 有这样的好事情正好可以说是驱动板问题 多收几个钱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见多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