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4300打印机提示扫描仪错误, 维修实例!

楼主(2009-09-08):
故障:开机扫描仪到左边后电机不停,发出嗒嗒响。液晶屏提示 “扫描仪错误”
分析:第一印象扫描头坏掉,但没有相关 部件替换,只有确认故障后才能确定进配件。
      就逐一测量相关部件,排线(高故障率部件)正常。观察电机,上油,清理上盖板归位
      白条后确认扫描头故障。
解决方案:更换新的扫描头。

说明:故障扫描头只发白光。 新的ok的扫描头 有白光 红光 绿光 多种颜色!

网友:
思路清晰...建议加米鼓励...
是否用的 原装扫描头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