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技嘉965P-DS3内存供电对地短

楼主(2009-09-08):
我今天收到一快 965的主板,内存供电瑞1.8V的那个脚对地短路,这个脚也给北桥供电。所以北桥也对地短了。拆掉所有1.8V的管还是对地短的。包括PCI-E的供电管也拆了。都还短。给个思路吧各位

网友:
有时测到的几 O 是正常的,关键是看他有无电压输出,

网友:
有电压输出没???还有,看一下内存槽内有没有东东?要不的话可能桥挂啦

网友:
都不触发,没敢强行开机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IO 网卡、声卡 都杀了,还短路呀。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:
最后拆掉了内存到北桥的电感,和PCI-E的电感,原来是NB坏了,做桥后OK !

网友:
2楼说的对,只要有电压就不是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