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款清华同方LM2230WTP液晶电视显示器亮一下灭,又亮一下又灭,间断性的,

楼主(2009-09-08):
一款清华同方LM2230WTP液晶电视显示器亮一下灭,又亮一下又灭,间断性的,有信号没信号故障一样,也能出图像,有会时间会显示的时间长一点。屏和高压板正常,试过。屏不插信号线故障一样,还是亮一下就灭,间断性的,开关信号5V正常,可就是亮度控制信号没有电压输出,请教各位?

网友:
维修没有绝对的,楼主先加焊高压部分!要不外接通用高压条试试!这情况一般是高压部分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高压板和屏都代换过了,故障依旧

网友:
楼主的是几根灯管?这问题也不好说了,得一点一点的排查!如果不怕麻烦的话用单灯的高压条一根一根点试试,有时灯管漏电也会这样呢!看情况很像高压保护的!

网友:
一根一根的试要确定灯管完好.也可用一根好灯管接在高压板接口上一个一个的试.这样高压板哪组有问题也能试出来.如果这样依旧,,看电原板上有电容鼓包没有.是外置的换一个安数一大的试.还不行就有可能是驱动板的MCU坏了.如能找到资料重写一下.没有的话,,就用通用驱动板改了...

网友:
照以往经验一定怀疑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,既然LZ确定过了我觉得可能是MCU有虚焊现象

网友:
楼上说得对.首先要确认电源是否正常.再检查高压电路.

网友:
故障已解决!原来还是电源的故障,是一支12V滤波电容漏电了。更换后就一切正常了。因为12V供电正常,电容的外形没有变化,漏检了。原来就是一只电容 的事!!!

网友:
多数 灯一亮一灭多数看电容  我我维修数台都是电容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