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联想661FX-M7 精英代工主板到26断电

楼主(2009-09-08):
一块联想的661FX-M7主板 可以点亮出了联想的LOGO后 自动断电 I/O是8705 已经换过 还是如此 求助中。。。。
主板
求助
联想

网友:
26机器应该正常了噻...把硬盘拨掉.,,,CPU散热问题.

网友:
查下你按POWER后的电压是不是一直保持低电平导致的

网友:
建议楼主先刷刷内存槽。

网友:
刷BIOS,不过这个板子我见的南桥坏的多

网友:
BIOS刷过了 无效 发现断电后点开关 不触发 必须拔掉电源 等一会 插上 自动开机 在线等

网友:
查13V四针座子附近的6614.不过估计不好找,我这里有一块这样一来的主板.还在放置中......

网友:
晕死我了
查一下coms电路,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,特别是那个双儿极管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个主板通用的问题 不知大哥的主板是否修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