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UNF4X奇特故障维修一例

楼主(2009-09-08):
型号 双敏UNF4X 芯片组NF4-4X-A3
这个板子有两个内存插槽,一个PCI-E 显卡插槽,一个AGP显卡插槽。
故障现象:插PCI-E显卡,正常跑码但是不显。如果换成AGP显卡的时候可以正常进系统,但是内存槽只能用距离CPU远的那个,靠近CPU的那个插槽,不管用PCI-E显卡还是AGP显卡,都档C1。一时弄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桥空焊了,后来考虑PCI-E显卡不显,肯定与桥有关系,那个内存插槽不管用是不是插槽本身有问题,但是用镊子划了划一样不行,仔细观察内存槽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,就想,先把显卡搞定再说那个内存槽。上BGA,上190,下270,加焊结束后测试PCI-E显卡正常显示了。这时再试那个内存槽,竟然也好了。
以前遇到的NF4桥空焊,一般都是C1-44来回循环,这个特殊一些,发上来大家共同探讨一下。

网友:
NF4的板.只要电压正常几乎绝大部分都是桥芯片虚焊.

网友:
碰过这样的问题 感谢 分享

网友:
那些一个桥的板,不是桥坏就是虚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