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故障,没有调整宽窄的功能,1/8显示不出来

楼主(2009-09-08):
显示器故障,没有调整宽窄的功能,1/8显示不出来             请高手指教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什么显示器没有调整的,CRT还是LCD?

网友:
笔记本的屏改换上去的,就是显示不出来整个画面

网友:
驱动不对 呵呵

网友:
驱动程序不对;;多换几个试下··

网友:
进总线调整,再不行,重写驱动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