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座3.3V阻值为004短路怎么修?

楼主(2009-09-08):
一块方正915GV的主板,电源座3.3V阻值为004,能开机但点不亮,CPU供电1。4V复位1。2V,内存2。5V,南北桥供电也正常,PCIA14脚和1117中间脚阻值正常,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和IO还有BIOS芯片都拆了,还是一样,测PCI和USB阻值正常,IDE有3个脚阻值是1,开机十几秒钟南桥有点发烫不是很烫那种,是不是南桥坏了,请版主指导一下,谢谢!

网友:
接可调电源调到3.3烧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可以跑吗不?是开机就显示004,还是跑到004的   开机时压过SB。NB没有?   刷过BLOS没有?

网友:
刚才通电测了一下有3。3V电压,这个板子可能设计就是这个阻值吧,现在就是不跑码,过十几秒钟南桥有点烫,没有BIOS机刷BIOS,

网友:
“IDE有3个无穷大” 加焊一下南桥
“南桥发烫”换一下1.5V供电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