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紫光7002FD

楼主(2009-09-08):
图像弯曲,调菜单也调不直,枕校电路检查没有问题,存储器也更换了还是一样,检查不出是那里问题,请各位遇到类事情况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一步一步检查:先点下屏看是不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楼上兄弟液晶修多了,呵呵.还是多查下枕校和行供电,行幅可调不?

网友:
CRT显示器啊,行幅可调,枕校也正常,就是调不直,中间偏上弯曲有点大。

网友:
楼主!你的机子行幅小吗?是枕形失真啊!还是要重点检查一下:枕校电路吧

网友:
行幅不小,就是图像弯的,调不直啊

网友:
行幅能调,枕形不能调,换行场芯片,特别是STV9118市场上卖上不是正品,更会有枕形失真问题

网友:
这个是被人给调乱了 只能是慢慢调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