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8 板 开机瞬间触一下 马上灭了

楼主(2009-09-08):
求救 高手   此478 板  触一下 灭 了  不 知道 哪里短路了   测  CPU 旁的 MOS管 有 4个 ,其中 每个 管的  D和 S 极 阻值均为零 , 拆下是 好 的 ,测其它的 各个大电感 对地均正常,一时 无解  ,望大师们 指点迷津!谢谢

网友:
coms跳线有没跳错,不行的话取下电源芯片再量。

网友:
测每个电压对地阻值  发现短路用可调电源调到一样电压烧  如发现不了 那一定是开机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跳线正确  ,  会不 会 电源IC 坏了 , 我 这里刚好 没有 ISL的 6563CR

网友:
你上CPU测的吗....拔掉U再测测看短路不

网友:
最直接的办法,强行加电看看有没有烫的地方,  试过很好用,有的几秒就很烫了

网友:
又学习一课,还是高手多

盱眙桂林 -4 技术区严禁灌水,要分去领红包,每天10分

网友:
换一下电源IC,测一下各G极是不是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