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ESCOM W770FH显示器不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08):
昨天接到台WESCOM W770FH的显示器,电源灯亮,显示器显示无信号,要不显示器响一下但是不亮,信号转换应该没问题,主机正常,搞了半天依然没有头绪,是不是显现管有问题呢?我对显示器的问题不是很懂,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,谢谢!!!

网友:
CRT的东西。老了。显示器还是正常启动了,你的问题有点像高压包出问题了或者显示管。我对这个不是太清楚。乱说的。请不要骂哦。

网友:
这次是二次电源的升压电感虚焊,或开路,仔细要看高压包工作了没,行工作了没有,如果工作了就查G2,或G1`

网友:
谢谢哈 已经解决了 是高压包  换了个好了  谢谢各位大哥了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