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61G主板CPU电压0。9V CPU不工作通病维修

楼主(2009-09-08):
一个网吧60多片`NVIDIA芯片组的主板 , 昂达是最多。  CPU电压只有0。9-1。1V CPU不工作。其他的电压正常 ,当然其他的电压是指显卡的主供电1。2V  和内存供电等电压。电压IC换过 MOS管也也没有问题。但是就是CPU电压不正常,看到论坛有人说过刷BIOS 可以解决问题, 我拿个好板上的BIOS 试 ,由于这样问题的板比较多 。换BIOS只好了一块。其他的依然是涛声依旧。量来量去没有量坏的 , 没有办法就压下北桥试 下  结果跑CI了。但是后来我又碰到过两快压北桥不行 压南桥就可以了。
疑问1:CPU电压底刷BIOS电压正常???为什么???
疑问2:桥虚汗为什么引起CPU电压低????南桥北桥多会引起这样的问题???
希望论坛的元老,高手们,板神们,新星们,多多指点。解答解答。
此贴名为通病维修,实则为求解。

网友:
通痛  启动时不跑码  压桥在试  如果跑  就上BGA台。

网友:
ONDA  N61G这块板你坏了那么多没有是6.3v1000电容坏的我不相信。

网友:
ONDA  N61G这块板你坏了那么多没有是9202坏的我不相信。

网友:
楼主板上就没有电容坏的?U和北桥之间通信如果不良会影响U电压的,原理我也说不上来,毕竟我也是新手,

网友:
ONDA N61G  9202坏也是一个通病。9202是为北桥提供1.2v供电的,如果9202坏的的话输出供电只有0.88v的样子。

网友:
9202和电容坏  那么简单的问题还要说吗 ?地球人多知道了。我在说那个重复的贴我是没有兴趣的
我想就没有必要说了吧  再说那个问题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吧。
楼上的兄弟你说呢?

网友:
查看CPU供电电路,电容供电芯片等器件。因网吧上网人多,打游戏,CPU使用量大,CPU发热大,底座虚焊,可能行大。

网友:
CPU底座虚焊,我也遇到过。好好查一下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。我是想知道为什么桥虚汗会影响CPU电压底。问题我已经说出来了是桥虚汗
我肯定会重新做桥。
从原理上怎么理解这个问题
难道基地没有人知道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