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GEPRO-M主板开机测试卡报00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08):
昨天接一块客户华擎的主板,拿到手一开机测试卡报00,测CPU电压无,电源芯片的进电压有就是没输出,主电压5V也有,就是没cpu的供电,我换了块电源芯片,可是还是没有,现在的cpu是P42.8的1M的缓存,我用假负载有电压,用他的cpu就是没有,后来我上了块赛扬1.8的cpu就可以点亮,正常,上他原来的cpu就不行,请教大侠们这个怎么修啊,我以前有修过这种的问题,但是时间太久了忘了,还请各位帮帮忙

网友:
CPU坏了吧?还有就是主板上可以调外频吧

网友:
清空Bios  你试过没有。。。CPU有无断针。估计是CPU坏。

网友:
估计是没有VCC_VID查看U座杆子在上方最左边从上到下第4pin有没有1.2V电压

网友:
cpu肯定没坏,因为我换了其他的那种cpu也不行的

网友(2010-04-16):
这个板子支持533 ?

网友:
你刷下主板BIOS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

网友:
cpu座子扩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