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6400自动黑屏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08):
客户送来一6400开机几分钟自动暗屏,外接显示器正常,不管进系统还是进BIOS都会自动暗屏,但一外接显示器屏就亮了,不晓得是哪部分问题

网友:
屏线 屏。 高压条。。相当一部分是高压条虚焊了。重新加焊一下就OK    我手头多款本都是这样处理OK的!!

网友:
问题是一外接显示器又显示正常了

网友:
关注二楼的答案

网友:
进VGA或安全模式看看。如果还是黑屏。排处软件故障。从小到大,先屏接口,{不管进系统还是进BIOS都会自动暗屏,但一外接显示器屏就亮了,不晓得是哪部分问题}暗屏可能是灯管老化或高压板问题。《但一外接显示器屏就亮了,不晓得是哪部分问题》可能是屏,换个屏试试,也可能是显卡或北桥。检查具体情况而定,一步来试,先简单,后复杂。

网友:
加焊高压条什么地方?请指明一下~

网友:
把那个休眠的开关从主板上拿下来

网友:
拿下来了测试过,一样的故障,属于暗屏,还能看到里面的信息,一外接显示器就重新亮了,或者按FN+CRT/LCD就又重新亮起来了

网友:
对了,外接显示器一直不黑,一切正常

网友:
如果不外接显示器,自动黑屏后,按FN+CRT/LCD就可以亮了,这问题怪怪的~过一会就又自己黑了

网友:
高压条问题!

网友:
是的,高压的问题,15。4宽

网友:
换新高压条后好了~加焊过还是黑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