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PEZ-X主板不加电

楼主(2009-09-08):
华硕P4PEZ-X主板不上BOIS电池能加电跑码显示器也能点亮。。一装BOIS电池主板加电都加不上。。BOIS跳线没问题,电池有电。BOIS座也换过。BOIS旁的原件也查了。发现两个坏的电阻。。换上后还是老问题。会不会和IO有关?很高手指点~~~~谢谢

网友:
仔细检查 这样肯定是CMOS电路有短路噻。。重点检测1117  L43 双集成二极管

网友:
L43我查过没有问题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