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B-HF769A纯平显示器老是响

楼主(2009-09-08):
联想LXB-HF769A纯平显示器,先是点不亮,行管烧了,634烧了,换上后计电器老是响,听别人说是开关漏电,换了后还是一样的。不知道怎么修了,请问各位怎么修

网友:
楼主!你的机子现在继电器响,这是电源保护的现象啊!你再仔细检查,我觉得还有坏的件,不是开关的原因啊!

网友:
你先断开主电源负载,接灯泡看一下主电源输出各路电压都正常吗?如果正常就是负载的原因了,一般负载短路,测一下行电流是否过大?

网友:
如果行电流过大的话,就要怀疑高压包匝间短路了,只能代换试啊!

网友:
别着急啊!慢慢检查啊。祝你好运

网友:
非常感谢大家的回自复,还得慢慢检查,修好后给大家一个答案。

网友:
现在把行管通开后,接上灯炮,给行管供电有200多伏,现在觉得这个显示器真的不好修了。

网友:
查行电路呀,行没有工作 没有反馈信号 所以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1)换高压包
2)换新二次电源管IRF634
3)换行管C5929
4)补焊易假焊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