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15GL不显示,触发后南桥发烫?

楼主(2009-09-08):
一块915GL红色主板,能开机但点不亮,触发后南桥发烫,无PCI-E的槽,PCI和PCIA14和1117和USB对地阻值正常,IDE有3个数据线对地为1,网卡芯片也取下了,这块板子南桥发烫怎么修?

网友:
是集成显卡,可能是北桥挂了或虚焊,加焊试试,不行看看内存。如能用诊断卡跑马,最好。就能确定坏在那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