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6J装上壳就不亮

楼主(2009-09-08):
我这有一个华硕A6J的笔记本,经检测是显卡虚焊,按着显卡就亮,从新加焊显卡后不好使,后又更换了一块显卡,但是机器裸机时点都好使,但是一装入壳里点两次就不好使了,拿下来又好使了,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解决办法

网友:
这些没非小问题。仔细点就可以处理好  主要看看有没有短路。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休眠开关的问题,你说的裸机试是用液晶屏试的吗?要是外接,那就还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,我查了半天,原来是因为电源头没有插到底,被壳子挡了大概3毫米。唉,你看看你的是不是,还有就是断路问题。

网友:
短路不是断路

网友:
是不是装上C壳就不行了?我遇到过。后来发现是Tuchpad不行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建议我会一一去试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啊
装上c就不亮,最后把要导电的地方全用胶布粘了才亮的,结果客户不修了,

网友:
排除短路,主板和外壳绝缘

网友:
仔细装好,,保证绝缘,防好短路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