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的一个问题请教

楼主(2009-09-08):
这个机器一进系统IE就猛的打开。。大概自动打开58个IE浏览页面。开完了可以一个个关掉。关完了就不再自动跑出来了。已经排除系统和病毒的问题。特地来问下大家。。。有人碰到这种现象吗??该怎么解决。。谢谢大家~~!

网友:
换个H8试试。

网友:
键盘换换试下

网友:
我也怀疑键盘。。但想不通。。如果是键盘。。为什么可以一个个关掉就不再出来》还有如果不要键盘开不了机。。没按键啊。

网友:
请问H8是什么???还有键盘那个键是IE的快捷键。

网友:
插USB键盘噻。你虽告诉我没得接口。

网友:
你把键盘拔掉试试,后然插上外置USB键盘,不行就直杀H8

网友:
把机开起来。马上折了键盘看看。

网友:
已经搞好了。。原来是光区有个螺丝没按上,,搞得光区松动。。把光区上稳就好了,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还是不明白。

网友:
什么怪毛病啊!

网友:
结果有点不可思议

网友:
看来修笔记本怎的很难,修好了自己也是一头雾水!

网友:
换个键盘试一试,如果还有那就是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