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主板支持ECC内存,高手进来。

楼主(2009-09-08):
我有英飞凌DDR333 REG ECC 512M 服务器专用内存4条,放在那里没有用,请问可以改装一下让他在普通主板上运行吗?听别人说拆掉几个芯片就可以了,但不知道怎么弄!现把芯片型号公布一下。

内存颗粒 RC56D041TA0-27BC (双面18片)
             CDCV857A      (1片)
         SSTV16857     (2片)
         24W02           (1片)8脚

不知道要拆那几个芯片,高手指教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CDCV857A   —>  锁相环 DDR 时钟驱动器

网友:
你先搞懂啥是ECC内存,啥是非ECC内存。

网友:
我有条266的,把个电阻拿掉就可以咯

网友:
ECC内存是72位的。折下多的那一颗。可能要重写一下spd,没试过。你试试。

网友:
不划算撒,你可以在想办法在淘宝上换普通的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