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梅捷主板本来是过不了内存

楼主(2009-09-08):
一快梅捷主板 型号是:  SY-AMN5V-RL     本来是内存不过    但是我刷了 bios  但是 BIOS好像是坏的  里面的数据清空不了     不知道怎么解决   要拿什么型号的BIOS代换啊

网友:
内存供电检测了没有?

网友:
内存供电  时钟  AD线阻值都正常

网友:
bios的型号是 W39V040FBPZ

网友:
高手指点一下  我这个 BIOS 为什么清空不了

网友:
用橡皮擦把金手指擦一下看看。不行,换一个。BIOS编程器可能不支持你这种BIOS的型号。或者BIOS不能编辑。

网友:
建议楼主不要刷BIOS,压一下桥试试!

网友:
.我有一块的楼主一模一样的.主板点不亮..有一天没事做学测量点..就用力按了一下桥..不按还好.一按就完蛋了..全部短路呀..强行开机.上图

网友:
换个相同大小的BIOS不就行了?  你那个是4M的BIOS  换个数M的刷资料进去就好了。。内存不过跟BIOS关系不大

网友:
这款主板确实有内存不过的“通病”,有可能是桥虚焊了,但是也不排除桥本身坏的可能,但是并不是控制内存部分坏,而是控制显卡的部分坏引起的,所以建议你在修的时候加上显卡修(不管主板亮还是不亮),显卡不要太好,能亮就行,花屏也行,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怪病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BIOS不好替换,还有估计你的编程器不支持吧

网友:
我要拿 什么样的BIOS 刷呢?  我用了一款 SST也是 4M 的 刷了 一下  但是 检测卡只出现了 4条横杆  我的检测卡是 4位的  不跑马了

网友:
是你的编程器不行吧。

网友:
像梅捷这样单桥NF的主板,最好是先压压桥,bios不到万不得已,尽量不要刷。即使是刷,也不要那原BIOS刷

网友:
梅杰的板子一般桥发热量高.试下按按桥或直接杀桥吧.

网友:
开始我也认识bios容量和电压一样就能代换,试验了很多回,最好是原信号代换,除非就确定bios的问题

网友:
今天维修了这么一块主板  跑代码50(算是乱码吧),加焊南北桥后亮了

网友:
这块主板的通病就是南桥容易虚掉。

网友:
昨天晚上也遇到一块这样的主板。两根533内纯用u盘引导错误,拿牙刷加香蕉水伺候了一下内纯插槽,拔掉一根内纯就好了

网友(2009-11-26):
单桥的主板容易虚焊,AM2的主板都是无铅的多,加焊时要注意温度

网友:
加焊一下桥试一下吧

网友:
不好找啊,这么怪的BIO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