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AN5战神版3.3v不正常

楼主(2009-09-08):
盈通AN5的主板开机直接显示诊断卡10,不跑码, 检查5v转3.3v的上管和一个1000uf电容烧坏,换后3.3v只有0.6V,上管的D级有5v,s级只有 0.6v,G级对地只有36欧,感觉不正常。请问,这个G级电压由哪里控制的,跑线路也没找到,谢谢指教

网友:
把d级悬空,看看g级是不是有控制电压,再看看s级有无电压输出。

网友:
G级的控制电压只有1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