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档4A与TB62501的关系

楼主(2009-09-08):
今日接修一台T42通病,换显卡OK 跑3D花屏,属于显存虚焊,更换了一颗过了一个月左右又返工表现为4A报错,一长两短。有时又可以开机很是大意又换了一颗显卡。没开几次机有报错一长两短。档4A表示显示方面有问题,根据以往的经验与供电有很大关系,06年我修一台T40档显卡的问题,换了5,6个显卡,最后找到了原因是R412被撞掉了导致供电不正常,这个板我搞了近半个月,最后收获颇丰。好言归正传,测得显卡主供电正常(关键点L9),接着就直接查U45的工作状态,嘿嘿,还真被俺说中了,“U45  .  5 VCC1.8_V_PLL ”输出不稳定一会2.56V(正常情况是1.8)一会又没有。想想不会是掉料了吧,不可能,在测U45供电有问题才2.5V左右,不会吧难道Q88没有导通,测得Q88控制极,也是2.5V左右,正常值应该是16V是TB62501过来的,测得Q88到TB之间没有断线。先放图

网友:
M7的显卡辅助供电还是相当多的,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大。还没有修好,找到异常的地方。待续

网友:
不是TB62501D 问题。
这个机器南桥之前做过,而且实验证明“U61  . 17 VIDEO_DRV”到Q88之间虽然没有断线但只要接通,用示波器发现触发之后又十几伏的电压而后立马掉下来了,于是我做了这样的处理。把“U61  . 17 VIDEO_DRV”这个信号在PCB上的走线全部切断,独立出来一条飞线,连接相应的电路。现以OK ,正在跑3D。第一次修信号漏电的,做个记号。

网友:
哗,我挺佩服你。我修过南桥坏跑4A。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数码相机,拍得真清晰。介绍下我也买台

网友:
是呀,这个数码相机照得确实很清楚,飞线没有包皮俺都看出来了

网友:
LZ是论坛继开幕沙漠紫癫小贝花之后的新一代大师级人物。

网友:
本人拙见,直接架空U61,17脚,然后直接飞线,然后切断局部连线,估计效果要更好些。

网友:
回楼上的
用光影做锐化就清晰了。